8脚电源IC代用

楼主(2009-08-01):
我们遇到像FAN7601,EA1532A,EA1530,2306,DAP8A等8脚 的IC,有时我们不一定有相同型号的IC代换,这我用很常用3842代用,要依原IC脚位功能对应接入3842的脚位,我曾遇到EA1532的IC一时没有便3842改装成功过好几台显示器,效果还好也没坏过

网友:
有些电阻也要换一下,麻烦。液晶电源芯片常用也就不到30种,每样备一些不就行了,也不贵,都几块钱一片。改电路太费时间了,做维修就得讲求效率。

网友:
的确是,逼不得以用万能模块也不要用3842去改,太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