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x-x主板,不上真cpu就自动掉电

楼主(2009-08-01):
一块华硕p4v8x-x主板,故障现象挺怪的:

不上真cpu:接上电源,不会自动加电,短接开关针后,加电瞬间就自动掉电(看起来主板上似乎有短路),自动掉电后瞬间又自动加电,然后又自动掉电,如此不停的反复自动加电、掉电

上真cpu:正常加电,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测量PCI A14/ VDDQ/ 主供电/ 内存供电、参考电压/南北桥电压,未发现异常,全板无异常发热

已刷过BIOS
该板IO是83627THF-A,手边没有同型号的,所以暂未更换过IO,用什么型号的可替换?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没有假负载么?测一下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没有,都有测侦信号。

网友:
你不上真CPU的话,它就不停的掉电、加电、掉电、加电.................................

咋测?能测准么?

网友:
上假负载在主板上找到测试点上真U测。

网友:
掉电的主板有点难修,一般出问题的是供电的元器件,板不在手上不好说。

网友:
那板的复位是通那个I/O的,你换个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找了一个83627THC的IO换上去,现在不会自动掉电、加电了,但没有复位,复位灯不亮,不知道是不是IO型号不对的原因。

谁能告诉我,83627THF-A,可用什么型号的替换?

网友:
83627THG-A这个可以代换。后面ˉa好像是华硕专用io

网友:
没有cpu供电吧。

网友:
LZ
83627THF-A一般只能原值代换

而且ASUS的一些478板子,如果不上假负载的话,会上电马上掉电。(注:有些板子不上真CPU也会上电自动断电),要注意区分故障与非故障现象

网友:
83627THF-A这个IO好像是华硕专用的,其它板子上没见过。看看CPU座有没有虚呀

网友:
到基地的淘宝网店里买了2个83627THF-A,轮番装上去,这下都能正常开关机了,复位信号也正常了,可是主供电居然由更换前正常的1.7V变成1.02V了,不跑码!!!

怎么回事啊?难道我换IO的时候把电源IC弄坏了?

高手们支个招吧,否则只好报废了

网友(2010-03-13):
太正确了  那主板 更本就没CPU供电 楼主一定没留意到
求答案 P4V8X-X   CPU不供电的维修方法 找了好久了
好像我以前修过 但没成功  这次又拿到快 都不想检查了 直接来网上看看答案
不过看到我回怎么多贴 不用说 现在也是没找到

网友:
15# 红福电脑

网友:
这块板用的电源IC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