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00M密码破解

楼主(2009-08-01):
修了一台DELL 700M,因为换风扇。就把机器全拆了。把主板上的电池也拿了。风扇换好后,都OK。开机的时候提示时间不对。按F1设置。进去好。要输入密码。原来客户有开机的密码。但输进去不对。现在好郁闷。进也进不去。要怎么弄呀。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

网友:
时间报错可以跳过进系统吗?如果可以在系统里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都不能进。很郁闷的

网友:
刷BIOS解密吧。

网友:
用580U刷BIOS

网友:
一般都在密码芯片里,但有的密码在bios里

网友:
笔记本不可乱拔电池的哦。

网友:
密码在93c46里面,不在bios里面,不要误导别人,

刷bios没有任何效果
700M就是在BIOS里

网友:
密码在93c46里面,不在bios里面,不要误导别人,

刷bios没有任何效果
700M就是在BIOS里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话实说,我还真的不知道在bios里面,如果真的在bios,谢谢你了,我有多学点东西了。

网友:
刷bios没有任何效果
700M就是在BIOS里 ,这机密码原来是在BIOS

网友:
把coms清下  试试

网友:
不是吧 在BIOS里。  还好在这看到。要不下次碰到搞残也搞不好

网友:
700的那个码片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