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总结下本本的通病!

楼主(2009-08-01):
我自己先来总结几款!
一,旭日150本本,因为芯片发热问题比较多啦!主要就3个大问题!
1,标ENE的那个芯片很容易虚焊或直接损坏!
2。一按POWER就掉电,或者是开机白屏(不是屏坏的)是ADP3205虚焊
3,南桥容易损坏
二,HP DV2000 V3000的本本,
显卡虚焊,现象,有事有显示有时无显示,
三,联想Y300的本本,

1,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导致NB大大的发烫,
2,跑38,或不过内存,刷BIOS就可以了,

四,联想E390
1,19V短路是相连的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2,就是SB坏的离谱,

五。联想125
SB容易虚汗·现象就是开机画面死机
--------------------------------------------------------------------------------------------------

网友:
HP 6120和6130的本本通病为,南桥FBM空焊,现象为进到XP界面死机
IBM的 T43 和R52不认硬盘的通病为SATA转IDE 芯片中间的贴片电容损坏

网友:
楼主以后多发点好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
IBMT4X不开机,花屏,显卡虑焊!

网友:
dell d600开机不显,网卡虚焊

网友(2010-07-04):
DELL1330开机电流上5A,一般都是保护隔离电路周边的四个大滤波电容击穿

网友(2011-09-11):
DELL1501安装系统花屏,正常跟显卡无关,是驱动问题安装完成进系统一切正常实践证明过,因更换过显卡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