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开关接线问题

楼主(2009-08-01):
买了个驱动板不知道怎么接开关按钮 原先的是通过电阻开关的现在的说是对地开关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
你说的通过电阻接开关,一般是带电的不接地,属正触发。别一种是对地有效,为负触发。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说的。如果是,就要接三极管转换电路中的正,负触发了。改改电路,还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