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网络接线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8-01):
标准接线网线接法中,只有四根线起作用,是哪四根线?

网友(点评):
是 13-26 也就是橙白 绿白 橙 绿

网友:
二楼正解
一般只要两组线 把他排在第1 、2、 3、 6根就可以了  1 和2是一组 3和6是一组  还剩下两组没用(10M带宽)

网友:
应该是1,3;2,6吧,楼上分组不对。

网友:
标准的接法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现在做网线两个头都做成这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1,3;2,6吧,楼上分组不对。
引用 网友A:

按568B的做法

网友B:
现在的网线也供应商也知道,根本用不着的那四根,干脆就换成铁的了

网友(2011-04-01):
1,3;2,6是指不连交换机仅两机通讯时。即本机1----彼机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网线也供应商也知道,根本用不着的那四根,干脆就换成铁的了

这个我还没注意看过。

网友: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568B接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