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NX6320 主板维修后速度变慢

楼主(2009-08-01):
我的笔记本在放了半个月没有使用,最近拿出来用的时候插上原配的外接电源后本本的电源指示灯不亮开机后显示在使用电池。拿去维修后能正常使用外接电源但速度非常慢,用电池时速度就恢复正常,而且电池充电速度也比正常时要长很多。我自己把本本拆开后发现主板电源部分换了两个8脚IC分别是标号为Q1002的AM4825P更换为FDS6675BZ和标号为U1006的LM393。但是FDS6675BZ的1、6、7三个管脚被短接,LM393的3、7脚被短接(如附图所示)。HP NX6320的图纸在论坛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2356-1-3.html可以看到。附件同时带有AM4825P、FDS6675BZ、LM393的PDF资料。请有经验的师傅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把Q1002更换回AM4825P或者有没有其它的代用品,LM393的短路脚需要断开吗?(图纸上好象没有连)或者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故障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
好奇怪,LZ到底是用户还是维修人员?

说话口气想用户,还拿去维修;
但是维修图发的到底是专业维修的。

网友:
先断掉Q1002的飞线。。。上次维修是强制上的电。查查栅极

网友:
这焊接技术也太烂了点。。。

网友:
建议你首先恢复原样,换一个100%好用的原装电源,看有无改观。
你现在本子的问题应该是:AC IN检测信号不对(也就是没检测到AC适配器插入)。

网友:
谢谢!各位提的建议。
1)我申明一下我是货真价实的本本主人,在维修店里换这两个IC花了我250块。我是学强电的,对弱电不是很懂并且手头上只有万用表没有其它的测试工具所以才拿去维修。我先后找过维修点三次最后把焊盘都给焊掉了才有现在的效果。
2)最开始是和宇光师傅说的那样检测不到AC IN插入信号(我的AC适配器随本本一起买回来原装的那个一直都没有换过。并且我和同事的HP本本互换过AC适配器使用,我的AC适配器在同事的本本上工作正常,同事的AC适配器用在我的本本上问题依旧)
3)在维修点拆出主板时发现Q1002和U1006已经暴开看不清楚型号了(所以无法向宇光师傅说的恢复原样了)。
4)修理过后的本本插入AC适配器后能正常开电脑,但是使用10分钟左右本本的处理速度就开始变的非常慢好象要死机的那种状态。感觉是供电不足,因为我拔掉AC适配器使用电池开机使用正常直到电池用完都不会出现使用AC适配器时的症状。
5)南充新创 师傅请问你提意能具体点吗?我不知如何测试栅极,用万用表能测量到吗?
6)各位师傅我如果将Q1002更换为图纸上的型号行吗?或者用其他的IC代替。还有就是U1006为什么要用短接线?
谢谢各位师傅!请再指点一二。

网友:
那位高手啊把 板子   焊成这样

网友:
图纸中的Q1002是AM4825P而维修点的师傅给我更换为FDS6675BZ。我从两个芯片的资料上看内部结构并不是完全相同FDS6675BZ内部要多出好几个二极管。这样直接代换可以吗?

网友:
建议把焊接过的两个mos管换过好的
维修的人这样搞了一下是把mos直接导通过去了,没起到MOS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