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泰信8205不发热了,谁有电路图?

楼主(2009-08-01):
我的安泰信8205不发热了,打开看电路其中一个小电阻R2烧毁了,想问下有此机器的朋友R2的阻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烧毁吧?是那外面的油漆掉落吧?你可以测下是不是还有电阻的 ,不加热多少风枪口发热丝问题,

网友:
电阻丝没断啊,烧毁和漆皮脱落我还是看得出的啊,电阻已经短路了

网友:
电阻短路那是更不可能的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风枪的发热丝阻值,再测一下电阻的值。这样不就确定哪个有问题了嘛!

网友:
发热芯坏啦吧

网友:
是电源开关坏了
我的也是8025

网友:
你好,我的8205热风枪也坏了,你的R2是不是在两白色插座(AC220V和SW)中间的附近,我的电路板上是一个黄紫黑金电阻,应该是47欧姆的电阻,我在线量了一下也是那么大.

能帮我个忙吗.能告诉我R17和R12的阻值和那个散热片上的管子Q2的型号吗,因为我的被人修过了,但没修好,R17和R12和三级管都让人动过,所以我不确认是不是原来的,现在我的R17是47K欧姆,R12是270欧姆,Q2是BTA12

网友(2009-08-31):
我看了下,Q2是BTA12啊
但是我的R12是27欧,R17是橙橙棕金(330欧)实测43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