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热风枪有几种?

楼主(2009-08-01):
我说的不是品牌。
我有两把850热风枪:
一把上热很慢,调风调热全开最高,吹无铅都很吃力,有时候都吹不下MOS管。但是做BGA植珠什么的很好用,不会爆芯片。
一把上热快,温度只开到6就能吹下无铅,但就是不能用来做BGA植珠,一吹钢网就翘。

我观察过了,发现上热慢的那把温度开到8的时候里面都不会发红光,上热快的那把温度开到6里面加热丝就会发红光。

想问下是不是850还分为好几种类型?发热丝用得不同?

如果我那把慢热的风枪坏了还得买那种类型的,要不然植珠也植不成了,事先多了解一下,请知道的朋友不吝相告

网友:
有两种吧,恒温与非恒温。你那把速度慢的应该是恒温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用恒温的,吹坏板的几率低。

网友:
有恒温的分发?在那看知道是恒温的呢?

网友:
都是恒温的吧?

这个东西还是比烙铁复杂一点的,要求也比较高,不可能不恒温的我觉得

网友:
此芯就是带恒温的,注意前面地方陶瓷带个小头是测温
不恒温的芯前面不是这样的,看起来是一个铁棍缠上发热芯就完事了

网友:
我坼开修过一台850热风枪  电路很简单的 实际就是两个调光电路。实际不是什么恒温功能  陶瓷是个温控保护功能 比如风路出问题 防止手柄温度过高损坏  温度过高就会断电  正常使用是不会断电的  就和你家用的电风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