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的保养方法(绝对简单,保证吃锡)

楼主(2009-08-01):
烙铁头不吃锡,应该很多朋友都感到烦恼。用撮刀。。。(烙铁头坏得更快)
还是说一下本人的保养方法,绝对让你的烙铁头吃锡!

你只需要在用完烙铁以后,给你的烙铁吃上锡,让它吃得饱饱得。然后关掉烙铁
对,就这么简单。道理不用多讲,动动脑子就会明白

本人论坛第一帖,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这个是常识

网友:
恩 每次都吃的饱饱的 一个头可以用个一两年

网友:
楼主说的很简单啊,不只是用完加锡关掉电源。个人做维修3年多,对烙铁的保养一般都是 在使用时要时常在吸水棉上擦拭。不用就给加上锡,然后把温度调节到最小。在工厂SOP规定都是 10分钟不用把温度调节的最低。30分钟把电源关掉。

网友:
恩,这是常识性的东西。只是个人习惯有差异罢了

网友:
习惯上就是这样,常识性的东西。

网友:
很多新手往往忽略这个问题。总认为用完烙铁后,擦得越干净越好

网友:
我的一个50W的黄花烙铁,有时温度烧的很高,头子都红了。可是我就买来塘过一次锡。其余都是烧红了就泡在松香里,过会拿出来和新的一样。

网友:
老赵同志 烙铁都红了 厉害啊
现在搞维修得用个恒温烙铁了
必竞恒温烙铁对PCB板和元件的损害低

网友:
回去试试烙铁了

网友:
好习惯从开头就要养成

网友:
一直用松香 温度别太高!!!!!

网友:
每次焊完都直接放在錫膏盤裡,下次要用時再清理

网友:
呵呵,楼主的办法确实不错,不过如果是头发黑我常用的办法是用松香煲,一般煲个十几二十分钟就和新的一样

网友:
是要养成这个习惯.知是知道.不过有时忘了.一般就把温度调到最低放着.

网友:
正在学习这个问题,所以没敢开用936。研究清楚了在开用烙铁。

网友:
呵呵,楼主的办法确实不错,不过如果是头发黑我常用的办法是用松香煲,一般煲个十几二十分钟就和新的一样
引用 网友A:

你好,详细的教下怎么样煲可以吗。我想请教下。望赐教。谢谢 了。我是新手。刚刚学习用铬铁。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怎么保养

网友:
真是简单又明了。

网友:
这个早知道了哦

网友:
习惯上就是这样,常识性的东西。得养成好习惯

网友:
常识性的问题啊,我的去买个恒温烙铁了!

网友:
新买的烙铁头,先让它先吃锡(带松香的),也可以保护烙铁头

网友(2009-09-10):
呵呵,烙铁头越用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