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数码相机维修思路

楼主(2009-08-01):
5.2.1  数码相机固件升级

我们需要不时地对电脑主板BIOS进行升级来获得更稳定的性能,数码相机也一样,通过固件(Firmware)的升级,可以提高系统的性能并改善其功能。固件(Firmware)是固化在数码相机中的各种相机控制指令软件。数码相机就是根据固件(Firmware)来完成图像的拍摄和处理的。
在实际维修中,很多由于客户误操作,把数码相机原有设置参数更改,或是由于数码相机突然断电引起相机照片效果不佳、某些功能失效等都可以通过升级固件解决。数码相机的固件和电脑主板BIOS一样,是烧录在芯片上的。目前,大部分数码相机的固件采用了可擦写芯片,我们只需要利用一个简单的工具软件以及相应的数据,就可以对数码相机的固件进行升级。
以佳能的PowerShot G2为例,您可以首先从佳能公司的网站上查看和下载升级用的固件软件包。解压缩后您就会获得一个“.fir”文件,这个文件就是G2的最新固件程序。接下来把这个文件拷贝到您的G2相机的存储卡中。您可以先通过读卡器拷贝文件到存储卡上,然后再将卡插到相机上。也可以用USB数据线把电脑和相机连接起来,将相机的模式转盘选择到播放档,再运行固件升级软件包中的UPLOADFIRMWARE.EXE就可以把文件传输到存储卡中。
拷贝文件后,不需要连接电脑,将相机模式转盘保持在播放档,同时确保数码相机有充足的电力支持,可以考虑接上外接电源来保证足够的电能。打开可以在相机上调出播放档的菜单,选择菜单里多出来的“Firm Updated”选项,按下确认键,固件升级就开始执行了。约几十秒后,相机升级完毕,之后会伴随一声清脆的启动声音,液晶显示屏上会出现一个升级成功的提示“Updated already”,重新启动相机,整个固件升级工作就完成了。
数码相机固件(Firmware)升级:(以佳能相机为例,不同厂商升级方式大同小异)
1.升级使用的设备:
  (1) 计算机(必须使用USB接口)
  (2) 相机(需要固件升级)
   (3) 充足电的电池
  (4) USB连线
(5) 记忆卡(CF卡或SD卡)
  (6) 数码相机应用软件
(7) 固件(Firmware)更新说明
(8) 固件(Firmware)更新程序
2. 升级步骤:
  (1) 到达厂家下载网站。
  (2) 阅读软件许可协议,在固件(Firmware)下载页的最下方的Serial Number框中输入您的相机的机身编号。如果您的相机可以进行固件(Firmware)更新,下载固件(Firmware)更新说明(pdf 格式)以及新版固件(Firmware)数据。
  (3) 固件(Firmware)数据被解压缩后将生成一个包含新版固件(Firmware)的文件夹。生成用于固件(Firmware)更新的CF/SD卡。
  (4) 如果您有CF/SD卡读卡器,请首先在计算机上将卡格式化,然后把新版固件(Firmware)直接拷贝到CF/SD卡的根目录下,做成固件(Firmware)升级卡。
  (5) 如果没有读卡器,可以使用以下的方法。在相机中插入CF/SD卡,用相机格式化,然后用USB电缆将相机与计算机连接起来。双击固件(Firmware)文件夹中的“UploadFirmware”图标,当整个程序完成时,固件(Firmware)就已经被复制到相机中的CF/SD卡上了。
  (6) 关闭相机,将USB电缆与相机断开。对相机固件(Firmware)更新的操作【对固件(Firmware)的改写】。
  (7) 打开相机至回放模式。
  (8) 按下菜单按钮,选择其中的[Firm更新],并按下设置按钮。
  (9) 当屏幕上显示确认固件(Firmware)版本更新时,选择[OK]并按下设置按钮,从而开始相机固件(Firmware)的改写。不同型号相机升级所需要的时间不尽相同,一般在几十秒到几分钟内完成,相机将被更新为新的固件(Firmware)版本。升级过程中注意不要断电,否则相机将不能开机。所以一定要使用相机的AC电源适配器或者电力充足的电池为相机供电。

5.2.2  数码相机变焦镜头故障维修

变焦镜头的类型很多,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有两组以上的移动镜组,变焦镜筒壁的螺旋槽内有滚柱或滑块支撑移动镜组。然而不同品牌的镜头在结构设计方面却不尽相同,这些镜头或带有可拆换的接口,或带有与镜头一体的特定连接座。对于后一种情况,尽管与采用独立的光学系统相似,却有多种不同的结构设计。变焦镜头可采用独立的变焦环,也可采用一体化设计,其复杂程度根据型号有所不同。一体化型的对焦筒带有轴向槽,只要卸下橡胶套环便可看到滑块。从轴向槽内取出一两个滑块后,就可拧下整个前部组件。
镜头的近摄功能并不会增加镜头的复杂程度,它通常只是变焦功能的扩展。如果变焦范围的两端都调试准确,且机构工作正常,那么近摄功能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处理变焦镜头需耐心细致,因为光学及机械部件在操作中可能被污染,变焦筒及镜组的滑动接触部件配合得十分严密,极细小的尘埃和脏物都会破坏变焦时运动的稳定平滑,必须事先清洁工作台,并在放置零部件处垫一层纸巾。另外,还要准备好纸和笔,以便随时记录关键环节事项。

1. 变焦镜头的常见故障
光阑叶片被油污沾染是常见的故障之一。通常变焦镜头的光学结构是:后镜组位于光阑后方,而两个变焦组位于光阑前方,光阑是静止的。在有的照相机结构中,光阑是移动镜组的一部分,如要拆卸光阑叶片,就得取出整个镜组。
如果变焦机构的运动相当平滑,且无明显的自行滑移,只是感觉不太均匀,则不必对它进行修复,因为一般人想要对此进行改善是不太可能的,相反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糕。早期的一些变焦镜头带有可调节的摩擦垫,但调整的结果往往导致变焦运动变得不平滑。但是,如果感觉到机构中有沙粒或是有明显的自动滑移,通过仔细的清洁、重新添加润滑油脂、固紧螺钉或调换滚筒及滑块可以解决问题。彻底清洁机构的工作量非常大,要卸下所有的运动部件、清除原有的油脂(这是去除沙粒的唯一途径),然后重新添加润滑油脂,进行安装并调试。
绝大多数变焦镜头都有不同程度的晃动。可抓住镜头,前后拉伸并旋转,进行测试。同时镜头也要能有些滑移。镜头的少量晃动是允许的,如果滑移或晃动过多,则是不正常的。质量越高的镜头,晃动越小。如果不能确定晃动是否属于正常范围,那么只能将镜头再使用、观察一段时间。如镜头内有螺钉松动,注意及时地进行修理,否则螺钉脱落,会将运动机构卡住。
2. 外力损伤故障
变焦镜头受外力的损害,容易导致变焦镜筒扭曲、塑料滑块断裂或螺旋槽凹陷。如果发现变焦机构过紧或被卡住,很可能就是前部受力使得螺旋槽被挤压。如情况不严重,可予以修复。取下外卡环和镜筒,卸下一个塑料滑块,然后将它沿槽滑动,这样很快就能找到槽的变形部位。再用一塑料楔插入该部分槽中进行矫正,矫正过程中要随时进行调试、检查。注意不要使用金属棒或其它尖锐的物体,以免损坏槽内的滑动表面。如槽口被扩展过宽,则机构可能在其它部位被卡住。
塑料滑块及滚柱会因受力而断裂。测试方法是:抓住镜头进行前后推拉,若有过量滑移(1mm以上),则可能是滚柱或滑块折断。此外,机构内的断裂料屑也会限制变焦,因此必须彻底清除。更换折断滚柱并不困难。
金属滚柱被撞击后,可能会嵌入槽壁,使变焦过程在某一点变得明显不均匀,也有可能卡住机构。突起周围的不平处可用锉刀修磨,但对突起本身不必再进行处理,因为运动中有些小小的不均匀并无大碍,修磨后必须清除所有的碎屑。
如果变焦镜筒的任一部分被损坏,可调换新的镜筒,但变焦机构通常价格十分昂贵,而且调换也十分繁琐。
3. 螺钉松动故障
变焦镜头的另一个常见故障是螺钉松动,使镜头晃动不能移动。如果转动对焦环及变焦环没有任何效果,可取下橡胶套圈,在环的周围有些固定螺钉,将它们拧紧即可。
螺钉经常松动的另一个部位在镜头基部。许多镜头在镜筒的两部分交接处可调,通常椭圆孔用于调整总的对焦距离。如果这些调节螺钉松动,会导致镜头晃动或相片离焦。解决办法是:松开套筒上的3-4颗普通螺钉可固定螺钉,取下套筒。在大多数设计中,松动的螺钉即位于套筒下,两部分镜筒之间可能还有些垫圈。重新装配这两部分,并拧紧螺钉即可。
4. 防止螺纹的磨损
变焦镜头的螺纹螺距很深,剖面成方形或梯形。螺纹是许多对焦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找一个旧镜头,拆开后清洁其螺纹,并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然后重新组装好。分离螺纹前必须作好记号,装配时将该标记作为螺纹的起始点。
只有当两部分镜筒吻合后,螺纹才能工作,查看镜筒两测可看出两部分是否平行。注意对螺纹不能过分用力,否则将磨损螺纹,使两部分镜筒无法啮合。处理螺纹时,一定要做到动作轻柔,而且有耐心。
5. 焦距调整方法
应在变焦范围的两端调整焦距。将镜头装在照相机机身上,通过取景器观察远处的物体,并使其在无穷远处调焦清晰。在广角端调整后镜组或者镜筒的总长,然后在远摄端转动调节前镜组。根据不同镜头变焦范围的不同,需反复调整数次。

6.镜头常见故障现象
黑屏、光圈卡死无变化、镜头发霉、镜头人为损坏、镜头进水、进沙、对焦错误、快门不开。

5.2.3  CCD故障维修

1.CCD损坏引起的故障现象
黑屏、花屏、屏幕出现条纹、色斑、图像缺色、色带等。

2. 解决办法
CCD是一个很精密的元件,人工无法修复,一般只能更换整个CCD组件。

5.2.4  LCD故障维修

1.LCD损坏引起的故障现象
黑屏、花屏、暗屏、白屏、缺色等。

2.解决办法
(1)拆开相机检测LCD排线是否插好或断线;
(2)检查LCD驱动电路芯片的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3)若供电、时钟正常更换LCD驱动芯片。

5.2.5  开机电路维修

1.开机电路损坏引起的故障现象
不开机、无法完成开机、可正常开机但无法正常操作等。

2.解决办法
(1)查电池供电是否正常(连接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2)查DC充电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3)查ON/OFF按键是否接触良好或损坏。
(4)查主板短路或保护故障
---------------------------------------------------------------------------------------------------
注明:不是原创帖!转自外网,紧共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