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C1 00 转到 5454 不亮

楼主(2009-08-01):
今天到一客户家里,看了看情况,拆开机箱,里面是一块七彩虹NF4/AM2的板。开机不停的跑码。但就只跑到:C1 00 / 5454     复位灯也闪的。我按了按桥上的散热片,就能跑到FF  96  但还是黑屏,PCI-E的显卡,我没多试,就说主板坏了,没修要换,客户也同意了,我报价:180块。明天就去拿板子上门换了。大家给点意见,不知道能不能好,我是不是还应该带一块CPU啊?

网友:
AMD的CPU应该坏的也少啊

网友:
七彩虹NF4桥从做看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查下内存共店,不行刷BIOS,不行加焊桥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显卡坏了。我换了主板,显卡。就能点亮,呵呵。硬盘有一个坏道,已经单独分个区了。
今天我带了主板,内存,显卡,电源。去上的门,换主板,显卡,收300M。已经好了。下次再遇到,看来显卡也要拆下来看仔细了。谢谢大家。旧的我已经回收,十块钱。

网友(2009-09-03):
回复 网友A:

主板换了,那主板有没有坏啊

网友:
换张显卡看看,不行加焊下桥,或直接做桥

网友:
虫子 你也太雷人了吧

网友:
小弟我,会的不多,但知道运用自己会的知识。

网友:
也就是说你之前说的  是主板桥虚  然后是显卡坏是吧??
上门还主板180  楼主你们那里收费不高啊

网友:
太有才了,客人的板说不定是好的,就坏了个显卡,先去带板换上,还不显的话再换显卡,这时问题搞定,那就,跟人家说显卡也坏了,牛人!学习了,生意就得这么做!!!!

网友:
唉!生意难做,现在很多人喜欢以本伤人,短期利益看得很重,为了扩展业务,别人装个系统收个30块,他就来个收20元,这万一别人还个价,说,10块钱,那到时怎么办?退似乎也应该有个限度,难道我们维修人员的青春不是宝贵的吗?
唉!看来真的是物以希为贵了!
回楼上的,主板没坏,显卡也已经修了,谢谢关心了!主板已经卖了200.显卡还在.

网友:
看一下独显 显示不, 如果显示  , 就是集显 的问题, 一般七彩虹的主板集显都会连接一个7408的门电路  坏的不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