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4 音量調整菜單出現在显示器中央

楼主(2009-08-01):
各位高手請教:
我的acer1914
1.電源按鈕失效無法開關機
2. 接上電源線,電源亮黃灯
3. 如果接上显示器信號線,顯示正常
4. 但音量調整菜單出現在显示器中央.
5. 所有按鈕失效
6. 電源按鈕也失效無法關機
7. 關機要拔電源線
謝謝您
显示器
ACER

网友:
按键漏电,直接换按键就行了,建议全部更换

网友:
謝謝您
武汉天涯浪子先生
我試試再報告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武汉天涯浪子先生:
您好!
按鍵都沒問題,請教我該怎麼查下去?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般都是按键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