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USB接口问题

楼主(2009-08-01):
USB 接口那发烫.插上U盘后.一会有.一会没有.就这样一直跳.插其它东西也这样.机器只有二个USB接口.另一个好点.  待机静态0.18  好像大了点.   USB接口那好像也没什么东西.看不出来.是不是直接到南桥里面了啊,NH82801GBM 这是南桥型号,  请问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啊.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啊?加焊一下接口。
是不是接触不好?换一个接口。

网友:
USB 边有个双MOS管控制的 你把它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摸比mos管发烫,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换掉USB5V供电的贴片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
USB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实践中我只遇到过两个问题:1、电压问题;2、南桥问题。
电压问题包括:电压低,无,短等(查相应的问题,也可直接断开原电压,直接接个5V,接口短路除外),南桥就是排除电压问题后的终结法。当然理论上不是这样,纯实践的结果。HP520有一个挺特殊的设计,USB接口电流偏大时,U19将关掉USB电压后并送出一个低电平USB_OC#通知南桥,芯片已关掉USB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