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的怪现象

楼主(2009-08-01):
准备进系统就蓝屏  怀疑说系统问题 改啦SATA 模式但怎么装也装不了 纯净版的也一样   一按将系统装人C盘就黑屏  光盘 光驱  硬盘  多换过全新的试了  还试一个鸟样     说明一下 进PE可以 进安全模式 蓝屏     内存也换过了   槽也加焊了

网友:
你好像还没有换CPU哟,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感觉 你好像还没有换CPU哟,换一下试试看。说话不负责哦  CPU是贴在主板上的

1: 你按 F8  进入 VGA 模式 如果蓝屏消失  那你只能换显卡了

2: PE 进去 用 USB 接口 设备 如果蓝屏  南桥

楼主的机器 我这里也有这样一台 我准备做下南桥  南桥概率比较大

网友:
是的  CPU 不好换   感觉客户的机器好像摔过的  北桥 南桥  显卡  不知道先干哪个

网友:
修理就是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网友:
我师傅说怀疑和内存有关   明天上班打算干北桥

网友:
这种情况足够判断北桥集成的显卡出问题了  重做一般能好 但做不好会返修,拆桥要注意靠近CPU的附近容易出现断线  一定要把握好温度!

网友:
明天看看吧   装不进系统和客户说要修桥 还不u知道客户要不要修呢    本本波  好像是独立的显卡啊

网友:
忘了 是集显的   X系列的多是集显的   但是北桥换了换是不行啊   现在客户已经换主板了   那块主板想修起来  还需要高手指点啊

网友:
用最新版本的GHOST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拿出来提下看 不要装驱动试试

网友:
系统装多装不了 啊

网友:
能装哈那就不必要在论坛里求救了

网友:
忘了 是集显的   X系列的多是集显的   但是北桥换了换是不行啊   现在客户已经换主板了   那块主板想修起来  还需要高手指点啊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已经达到维修的最高境界了嘛。。。说说看。怎么让他换板的?

网友:
大概是客户太有钱了  报的价格是2300   他需要开票另加五个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