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CPU插座测试点

楼主(2009-08-01):
谁有AM2CPU插座测试点资料,或者告诉一下VID在什么位置

网友:
你要测量VID的话,不用在负载上啊,直接看电源IC就好了啊,一般会连接102的排组和102的电阻,当然不是绝对的

网友:
手里是一块M2N-X,对地打阻值VID0.2.3.4均为599,VID1是384。发觉VID不对,此板是由RT9401B转换VID信号的,信号电压1.9V,信号为:VID0(0),VID1(1),VID2(0),VID3(0),VID4(1),现在的VCORE只有1.1V。

而正常应该为1.3V,信号为VID0.1.2.3(1),VID4(0),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所以取下9401打阻值VID0.2.3.4均无穷大,VID1是384。
因为不知道该板的VID连接到哪些地方,所以现在取下CPU座的盖子,想量一量VID是否通线,看没有有空焊的可能

网友:
我已经遇到3块这样的板子了 ,郁闷啊

网友:
VID0(0),VID1(1),VID2(0),VID3(0),VID4(1),

此时VDA端应该输出1.325V

网友:
手里是一块M2N-X,对地打阻值VID0.2.3.4均为599,VID1是384。发觉VID不对,此板是由RT9401B转换VID信号的,信号电压1.9V,信号为:VID0(0),VID1(1),VID2(0),VID3(0),VID4(1),现在的VCORE只有1.1V。
...
引用 网友A:

刚才重新查了一下datasheet
VID0(0),VID1(1),VID2(0),VID3(0),VID4(1) VDA=1.400V

看来VID信号还是基本正常,应该考虑换下9401了

4000+不是1.3V吗?????

网友A:
刚才重新查了一下datasheet
VID0(0),VID1(1),VID2(0),VID3(0),VID4(1) VDA=1.400V

看来VID信号还是基本正常,应该考虑换下9401了

4000+不是1.3V吗?????
引用 网友A:

9401的VDA端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故障机上测得9401的VDA端输出电压是1.1V

网友:
测量了一下,做了个图 ,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
网上有测试器  去 淘宝看看吧

网友:
AMDCPU的VID信号是CPU发出的,你没假负载吗。

网友:
AMDCPU的VID信号是CPU发出的,你没假负载吗。
引用 网友B:

真U,VCORE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