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苹果怎么改VGA?

楼主(2009-08-01):
今天接到一款数据接口是貌似dvi,但是34根针(30+4)的接口到主机的显卡接口
通体没有找到电源接口。供电是显卡给的,非常的怪异啊。在网上查到叫什么ADC接口,客户要求改成VGA,电源好改,接个12V的适配器,但是VGA怎么改呢,他不是标准的DVI口,C1 C2 C3   都是空的,C1 = Analog Red 模拟视频信号 三基色信号线中的 红
C2 = Analog Green 模拟视频信号 三基色信号线中的 绿
C3 = Analog Blue 模拟视频信号 三基色信号线中的 蓝
C4 = Analog H

( Horizontal )sync
模拟视频信号 (水平扫描) 行同步信号
C5 = Analog Ground 模拟视频信号 地线
8 = Analog V

( Vertical ) sync
模拟视频信号 (垂直扫描) 场同步信号
( 在 DVI-D 中, 8 是 No Connect 就是 空脚, 什么也没有连接 )

网友:
ADC 是28V供电的,而且无法改成VGA,因为主板并无VGA处理电路。改DVI还可以。

网友:
对ADC 是28V供电的,是由显卡供电的。楼上改DVI成功了吗??可否共享一下。

网友:
看这个有点像LVDS单六。要改VGA看来要变换芯片。楼上说单改DVI的得测试电压和DVI是否相近。

网友:
这个你最好打开显示器,看用的什么芯片,对应芯片的电路来改接口就方便一些

网友(2009-09-25):
市场有这个头卖的。。。可能买机器的时候箱内也会有的。。。

网友:
改VGA是可以的,不过要加驱动板,不是太难的东西。倒是改DVI就难倒大吧人了。我手中还有个苹果的显卡输出转DVI的转接头,还没时间研究。

  不过倒是研究过苹果里的电路板,除了TMDS信号进入外,还有两根线是接通板上的MCU的,而屏上的DATA和CLK则返回MCU,而不是象普通DVI那样直接回显卡的,估计是需要苹果显卡方面对MCU进行调节或者控制,具体还待高手解答

网友:
高手啊,以前有人问我过,直接告诉他不能改。

网友:
改VGA是可以的,不过要加驱动板,不是太难的东西。倒是改DVI就难倒大吧人了。我手中还有个苹果的显卡输出转DVI的转接头,还没时间研究。

  不过倒是研究过苹果里的电路板,除了TMDS信号进入外,还有两根线是接通板 ...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液晶 早期多为 TMDS 信号,另外还有一个是DDC芯片。如果想用显卡直接驱动液晶的话,需要连上DDC,否则显卡不会输出信号。然后连好TMDS信号。显卡调到液晶默认分辨率后就可以显示了。现在的苹果机里面的液晶好像都是LVD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