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台电脑的局域网组建和维护 收多少费用?

楼主(2009-08-01):
今天接到一个客服打来的电话,“说过20天,搬新办公室去,十多台电脑都要搬过去,到时候你来帮我搞”我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单,不知道怎么收费了,是按每台收费,如果按每台收,收多少,还是一起收,如果包年维护,那要怎么收费,这个要不要双方签合同啊,还要不要写个网络布线方案啊,现在就我一个在干,以前那两个兄弟都走了,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很想把这个单做好,以前没有做过局域网组建和维护,这是第一次,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前辈们,给我们这些刚创业的年轻人一点指示!

网友:
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局域网组建需要哪些工具,象网线啊,网线夹子,水晶头这些,不知道还要些什么工具?

网友:
需要的东西也就是网线,钳子,水晶头,路由,交换机,猫。至于收费则是根据当的情况。如果能出施工图的话,最好!

网友:
参考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8704-1-1.html

已你目前的的能力,可能做不了维护。只做个布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兄弟你确实还得好好向同行高手多多交流了。。。

网友:
电钻要带的

网友:
新装的办公室估计线都走好了,但墙上插座里面的模块打没打就很难说了,很多装修都不管网线模块,只接电话和电源线.碰过几次了.所以要先确定模块打了没有.打了就好办了,用测线仪慢慢测吧,再做好标记.只要把线理好就简单了,如果没有打好模块就得先一个个打好测好啦.10几台电脑组网大都是猫+路由+交换机+工作站的星型的拓扑结构,比较好打理.lz试着做一次就差不多了,如果是碰到规模比较大的还是请人来搞,自己拿个回扣吧.

网友:
发表于 2009-8-2 12:49 | 只看该作者 新装的办公室估计线都走好了,但墙上插座里面的模块打没打就很难说了,很多装修都不管网线模块,只接电话和电源线.碰过几次了.所以要先确定模块打了没有.打了就好办了,用测线仪慢慢测吧,再做好标记.只要把线理好就简单了,如果没有打好模块就得先一个个打好测好啦.10几台电脑组网大都是猫+路由+交换机+工作站的星型的拓扑结构,比较好打理.lz试着做一次就差不多了,如果是碰到规模比较大的还是请人来搞,自己拿个回扣吧.
   请问打模块是什么意思??? 我是第一次做还不了解?

网友:
关键要看你会不会连局域网撒

网友:
打模块 应该是现在装修都有个类似电源插座的东西 不过是网线的 就相当于一个对接头 一般装修的只留线 不接的 你得带专门的工具 把线掐上 然后测量好每根线

网友:
发表于 2009-8-3 11:42 | 只看该作者 打模块 应该是现在装修都有个类似电源插座的东西 不过是网线的 就相当于一个对接头 一般装修的只留线 不接的 你得带专门的工具 把线掐上 然后测量好每根线

好,谢谢

网友:
要看工作量吧.量大多收点老板没意见.

网友:
老大,你还是找个人帮你一下吧。一个人做,以没有经验,很困难

网友(2009-09-02):
是不是此客户用的是光缆?如果是那就好办了,只要在设备后面加一台多口路由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