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加热还需加助焊剂吗

楼主(2009-08-02):
经常遇到做C61的主板用一段时间会返修,然后再做一遍。很多次都是因为第二次加的助焊剂过多了,起泡造成BGA短路,很无奈啊。。。。又要重植一遍。我用的是KINGBO助焊剂啊

网友:
短路应该是温度没有控制太好
返修第二次加焊,我这边一般都加助焊剂,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少出现短路情况
可能是助焊剂差了点

网友:
呵呵!我用的是美国进口的,就是那味道臭臭的停好用的的

网友:
无铅的板子加焊除根的少,还是重做桥吧

网友:
第二次加焊助焊剂不要放很多,均匀的流过桥就行,不然容易造成连锡。另外就是无铅的板子需要的温度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