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600 pro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9-08-02):
我的卡是蓝宝石的x1600 pro,开机的时候没画面显示,也没有检测的声音,检查显卡表面发现显卡尾部的一个长形的晶片(不知道是不是叫mos管,但是是长的)接脚处已经烧焦,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要吧焦化的pcb刮下来才可以重新焊接新的晶片?那刮掉的话会不会吧pcb内部的线一起刮掉?那些晶片在电脑城等的地方有卖么?小弟在这先谢过各位

网友:
自己如果能处理就处理一下,如果不能请送修。
这是技术版块,是针对对故障点和电路分析有困难的并且有一定的测试结果才发贴求助的。

网友:
谢谢版主,因为我最近先自学如何修理,看到这个论坛有很多资料,所以在这里发问了,呵呵!

网友:
呵呵 基本焊接  就不要发帖了
想尽一切办法只要能焊好就行了

看如此严重的烧焦  估计更换也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