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怪病.这毛病我第一次见

楼主(2009-08-02):
同方的19W显示器 应该是07年下半年生产的 估计是冠捷代工的.

现在出现了一个怪毛病.平常使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只要一开全屏类的游戏或者PPLIVE之类的东西就立马闪屏.不全屏什么问题都没有 .. 有高手能点一二吗?

网友:
先确实是显示器问题再说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脑显卡有问题呢?一般显示器有问题的话,不管运行什么画面都会闪!

网友:
用了三台新的品牌机实验都是这毛病. 有一台还是笔记本. 没人遇见过吗.

网友:
楼主,这似乎和显示器没关系,显卡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你自己要再查查。

网友:
游戏问题吧~~

网友:
显卡问题较大

网友:
请楼主看一下电源部分,开关管S极对地的电阻是否变大。我原来遇到过就是这个零点几的电阻变大造成的。

网友:
很明显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都说了 换过别的新电脑了 不是显卡的问题 显示器肯定有问题!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估计是分辨率和屏幕刷新频率出的错

网友:
显卡散热不好???

网友:
检查下各个供电,看有问题没。

网友:
开全屏或游戏画面就闪屏,这种故障原因如下:
1、液晶显示器供电电源质量下降,输出电源电压交流成份增加。
2、屏供电电路老化,屏供电电压偏低。
3、显示器与显卡的信号线,如果是DVI考虑是不是双通病,如果使用1920*1200分辨率时,需要DVI双通病支持,单通道会闪屏。
4、。。。。

网友:
一般问题是分辨率和刷新率,还有液晶本身就没有支持这么高的分辨率和刷新率

网友:
感谢各位. 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