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板与旧主板都是E0代码显示,郁闷啊

楼主(2009-08-02):
一块新主板与一块旧主板用测试卡测试都是E0,搞了很多地方还是没搞定,真是极度郁闷哦,以前常见的就是C1代码,搞搞内存就好了,现在这个E0代码总是搞不定?各位同行有遇到过这种故障吗? 能否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主板

网友:
代表cpu还没工作呢,测下cpu核心电压有么?

网友:
菜鸟阶级
好的,星期一上班回去测测看

网友:
E0和CPU有关系,看看供电复位时钟这些正常不,再说

网友:
是用同一块CPU来测的把。。。CPU坏的可能性高。

网友:
那可不一定哦!ECS的很多很座子有关系的

网友:
新板旧板是啥意思都是一个型号的么还是都跑一样的码?还是有个是好的有个是坏的意思,不明白

网友:
旺旺好运
新板就是另一台机的新主板,旧板就是P3以前的旧机的主板,两块板子都是E0情况

网友:
新板就是一块新的主板也出现了E0故障,旧板是P3以前的主板,都是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