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翔升爵豹7300GT 花屏 黑屏

楼主(2009-08-02):
本人是菜鸟,近日朋友拿来一块翔升爵豹7300GT  DDR2 256MB 显卡 显存三星 表现为时常进不去系统 有时进系统不正常黑屏一会花屏 桌面图标不显示 画面切换晃动 自己手动加焊显存 吹GPU 没有助焊剂只是加热 火来居然能进系统游戏穿越火线2天 此卡待机55到60 游戏温度70-80左右  有一次游戏假死 强行退出系统 近日开机故障依旧加温无效··· MATS 7 测试卡在绿色画面许久NUMLOCK 键有响应证明机器没死机 不知道MATS 测试多久一会上图!MATS 测试答案

网友:
显卡发热很大简单的加热维持不了多久的。

网友:
回楼上  我花两块钱 买了焊锡膏 用风枪对显存爆吹 然后学一位本论坛达人在核心上放一个5毛钱硬币(用一块钱新换的) 故障解决!~··

网友:
这显卡为啥高温啊 ···

网友:
核心散热不行了。。DC-DC电路应该存在问题。

网友:
楼上的大哥 我不知道怎么检测啊 你可以告诉我吗 查哪个元件··· 麻烦了 不好意思

网友:
说了你也不能懂 。。。好好学习吧

网友:
五毛钱的小硬币起这么的大的作用啊,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核心温度是正常的

你首次加焊的方式  基本是徒劳的

第二次也保不住能用多久!

主要看现在以后的天气还会不会  很热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有一块7600GT,显存C41虚焊,加焊后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一般是玩游戏一个小时以上C41就会虚焊。搞了不下七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