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救 翔升颠覆者7300LE VGA 无效

楼主(2009-08-02):
翔升颠覆者7300LE GD2 128M VGA 无信号 数字接口完好 可以用数字接口正常使用,送修说显卡内部GPU 数模转换损坏,不能修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参考意见! 谢谢
显卡

网友:
是的只能换
重做GPU好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要想确认是不是 核心问题 把核心摘下找到 和心的gnd 和vga接口的 rgb 三点 打下阻值就知道了
7300le gs系列容易出现 vga 三色异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