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syncmaster997mb 有点麻烦

楼主(2009-08-02):
我这syncmaster997mb 差显卡的头里面的线虚汗了,然后我准备打开,又不好弄开,我一气之下剪掉了,结果现在不知道头是怎么接的了,请大家帮帮小弟。线有粗线黑红绿蓝,细线黑红白紫黄。

麻烦达人传一个接头的图,谢谢了

网友:
就是显示器到电脑显卡的接口那里坏了 插头

网友:
1 粗线红    2 粗线绿    3粗线蓝    6 7 8 粗线黑      13细线黑  14细线白   细线红紫黄不接也可正常使用

网友:
红 绿  蓝  行  场    地线一接就行了

网友:
根据2楼蓝潮说的,我试了不行。情况是:当我接上13细线黑,电脑开机显示器连电源灯都不亮了,我个个办法都想了也用别的线当触发了,都不行。请问我要怎么修啊?有点头大了 。。
声明显示器是好的 就是线不对了  求救求救!!!!!!!!!!!!!!

网友(2010-01-31):
这线没有经验的不好说呀,

网友:
上个图给你,会修显示器的人就会接,只要接红基色,绿基色,蓝基色,行同步,场同步,中间一行接地,其它的不需接(行,场同步线要打开显示器确认)。

网友:
——这种接法偶试过:行的。不过楼主要结合8楼提供的图片,找出这几条线。(以后不要这么冲动喽)

网友:
8F已经说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