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C笔记本CPU供电对地O欧

楼主(2009-08-02):
华硕X50C   开机电流表跑到0.37A后掉电  拆机后测CPU供电的电阻电容  电感全部对地O欧母
CPU是BGA封装 测CPU背面的电阻电容全部对地短路  拆CPU电源管理芯片  电容  场管  拆了个遍  还是对地短路  怀疑是不是CPU短路了  在线等  高手请回答   非常感谢

网友:
短路用低电压烧,短得利害就分区域拆吧。你为什么到最后不敢把CPU也拆了呢

网友:
没BGA啊   怎么强行加电烧

网友:
先把电压调到最小,然后一点一点的调大电压,不过按你说的这种情况烧也不好判断,我前天遇到一个三星R18的,和你的类似,现在还在一边凉着呢

网友:
看来多半是CPU烧了,这两个月我见过坏了CPU的,都是CPU焊在笔记本上的,不只是否跟温度有关系

网友:
对地阻值是0也不一定是CPU坏,还是建议用低电压,烧电

网友:
先干掉CPU再说,婆婆妈妈的做什么。

网友:
对地0不能说明CPU坏 ,  你开机测试 CPU电压是不是有跳变的动作,根据你的描述 CPU坏的可能很大,没有BGA的话就先别下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