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问题

楼主(2009-08-02):
这机器是ATI9000的显卡 装了显卡开机就蓝屏 然后进安全模式把驱动卸载了 又可以进系统 反正就显卡驱动装了就不行 显卡 只是要加焊 还是要值球呢
显卡

网友:
加焊 可以 我遇到和你同样的故障 加焊好的 当然从直效果好

网友:
直接加焊会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客户拿来拆机,看到显卡是加焊过的,就直接去掉显卡,植球从新做上去就好了

网友:
建议重新植珠,加焊的用不了多久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加焊不行再重做。

网友:
建议重植,

网友:
加焊的话看手艺和运气,重植看手艺了,有时间就重植吧

网友:
重新值球是浪费时间,加焊不行再值球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节省时间嘛!

网友:
先回焊,不行就换吧,如果是底下打胶的,基本没戏,会跑珠子,搞不好要拆三个桥呢,温度小心点了。

网友:
值得学学的袄

网友:
重新植珠吧!

网友:
打胶的搞得不好就掉点了,不好做

网友:
先易后难。

网友:
哎 本人比较懒 就加焊了下 结果问题还上以个鸟样 哎!~ 明天值球试试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重植球要稳定些也不容易返

网友:
自己重做下也不麻烦啦,有钢网不就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加焊吧,没比要重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