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使用什么牌子的可调电源比较好,指针还是数字的

楼主(2009-08-02):
我刚开始进入笔记本芯片维修这一行,想买个可调电源,可市场上的品牌众多,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耐用一点,有的说指针的好有的说数显的好,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其实说什么都好,就象用针式万用表与数字万用表一样,用惯了哪个就哪个好使.不过最好是两个都有。呵呵

网友:
我个人感觉数字的好,看起来直观,很方便,我公司用的也是一般的,200多元钱一台

网友:
个人习惯问题,我喜欢指针的,看电流跳变方便。

网友:
个人也觉得指针的使用起来可能看变化更好点,不过现在很多人喜欢用数字的。其实也就是个习惯问题而已。

网友:
指针的灵敏度要高一些是吧,
什么牌子的好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