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瘘烧下管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9-08-02):
主板:华硕P5VDC-X,支持DDR 1代,2代内存;支持AGP,PCI-E显卡
CPU供电:由ADP3181一个和三个ADP3110组成。
症状:客户刚拿来时,点一下就灭掉,根据经验CPU供电或12V由短路,经检查,发现一组场馆异常;更换好的上去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几分钟到1小时不等)再次烧坏。经检查还是原先烧坏场馆的那组。
检查:排除南北桥,内存,等原因;测3181的27-25脚输出分别是㈠1.5V㈡ 1.5V ㈢0.50V ;这叁脚分别对应3110的IN脚输入。测3110 的DRVH(第8脚)输出(对应㈢0.50V那个3110)为12V,其他的为1.50V;测3110的DRVL(第5脚),有时有电压有时无电压。
说明:以上数据是在上假负载的情况下测量的,如果上真U(775的),可以听到烧管子的声音。
问题:是3181损坏还是3110损坏?或者3110辅助电路中的小电容小电阻损坏?

网友:
和下管相连的 3110损坏,

网友:
先换个3181看看还烧不烧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可以量测说有小电源IC 就是3110 相对应的脚位对地阻止   一个三个  一个一个比较着测量
发现不一样 相差不超过3欧 如果发现不一样的  直接更换那个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