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IBM 遇到的怪事!

楼主(2009-08-02):
IBM T40
故障:喇叭无音

前天,早上接到一台IBM T40机子。客户拿来的时候说的现象是喇叭无声,开机测试如客户所说的现象。我用耳麦试 耳麦有声音 麦克风也是正常的!
拆机,我用最简单的交叉法。直接拿了个T40的喇叭装在客户的机子上,开机测试。在进系统的时候听到了XP系统声,大喜。
紧接着打开机子里MP3歌曲测试,一切正常(呵呵……)心想这个挺简单的,连烙铁都不动。
在装机的时候,我又测了一遍正常(就是没装D壳的螺丝)。等我把螺丝装好,开机测试。在滚动条滚完进桌面的一刹那 听到了两个声音,不仅有系统声而且还伴有刺耳的啸叫声。我有些晕了,不知为什么。难道是我把无线天线给装上了,注:(拆机时,机子本身没插无线天线,无线网卡在卡槽上。我问了一下客户,他讲他买的是二手的。我在装的时候就帮他插上了)
我又拆机把天线给拔了,装上键盘和触摸板开机测试 正常。(注:没上D壳螺丝)心想原来是装上天线的问题。把螺丝装上再次开机测试,不好的事情又来了。还是有啸叫声!我当时都晕了,真的不知为什么! 我请教了别人,他说你在系统里把麦克风给关掉。我关掉后再次开机测试OK了,客户看见把麦克风给关掉后十分不愿意,他就不停的说 我经常和朋友语音的,我也没辙。把麦克风给打开,麦克风音量调节到很低,啸叫声就没了。我对客户说好了,麦克风没帮你关掉。他才愿意付款!

我想了很久都没想没明白,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啸叫声。拿来的时候是没声音的,我只换了个喇叭。别的也没动啊!很不解,上网搜了一下,说刷新BIOS 可以解决啸叫声。 想请问下咱们基地里的高手 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帮忙分析分析。本人觉得把麦克风音量调低不是解决的根本,希望知道真正的根本所在。
烦请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你当时应该是没注意到麦克风上有没有个遮音的橡胶圈,这是一个地方,这个掉了很容易有啸叫的
还有就是系统声音的《主音量》里有没有一个麦克风的 下面有个小方块 旁边有中文的,如果是静音,请选上,就不会有啸叫声了

注意:和录音控制部分的 “麦克风音量” 区分开

网友:
该机的喇叭故障,应该是客户不小心将主音量(放音)中的麦克风打开了,产生了啸叫,也叫(自激),短时间内小功率的自激不会损坏喇叭,但时间长,功率变大,频率高等都会损坏喇叭的。

我估计你的这个客户还会回来的! 呵呵

网友:
呵呵,谢谢你的回复。我拆机的时候还真的没注意到 麦克风的橡皮垫,嘿嘿

谢谢johnylu 的解答!

网友:
修过。。。就是麦造成的问题

网友:
很多机器都会遇到啸叫   一般都是关掉机器自带的MAI   呵呵  懒办法 也省事!

网友:
哦  这问题还没碰到过  每次拆IBM 那橡胶垫多给仍了 下次要装了

网友:
麦克风静音 就可以啦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那你可以刷个bios看看,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上的经验真丰富啊,学习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应该是客服把麦克风打开了,产生了啸叫,,就烧了喇叭。。

网友:
主板的麦位置上的胶套没有装上的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以前都是把麦关了,谢谢各位。下次多注意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