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3210Z 不装网络电感不开机正常吗

楼主(2009-08-02):
本本打雷时网络芯片烧掉了,现在网络芯片换过了,CPU 也换过了南北桥换过了 但是网络电感没有装,开机待机电压0.07而且不嗯开机网络芯片发烫不正常。吧网络芯片拆了开机待机电压0.03正常,嗯开机电压跳到0.75然后再跳到0.65就不动了。还由顺便问一句不装网络芯片能开机吗

网友:
不装网卡不开机的  遇到过很多ACER的都是这样  你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导致不开机   但机器即使能亮了不能上网也算修好吗?    还是把网卡修好再说吧!

网友:
不装网卡芯片会不开机吗,那我叫了位兄弟帮看了下(此人在工厂修笔记本主板的)他说不装是可以开机的,还有装上以后也不开机,不嗯开机也发烫此芯片,强调一点时打雷烧掉的版子,换上的网卡芯片是新的。吧网络芯片拆了开机待机电压0.03正常,嗯开机电压跳到0.75然后再跳到0.65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