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21秒关闭,检查了发现是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08-02):
前几天去客户家,症状是: 开机20秒左右 就掉电,大概检查了一下,发现主板一切正常,没有什么芯片发热,进BIOS 想看下CPU多少度,还没看到 就关机,怀疑是不是电源问题,准备搞个电源试试,但是无意看了下风扇,发现风扇很松,再看,CPU的卡座的一个横档 居然掉了,马上明白了,CPU过热保护了,风扇其实和没装一个样,找了个CPU卡座换上,搞定。收钱,走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他说有人看过了,说是显卡问题,估计没怎么检查

网友:
一般这样的毛病都是CPU过热引起!

网友:
15-30秒掉电,大多数是散热器问题。

网友:
我遇到同样问题,不是掉电,是工作不稳定,时间长了死机。后来查看CPU温度八九十度才发现。没有换CPU卡座,用根线扎上,现在已正常使用快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