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打的优派19液晶。。。。

楼主(2009-08-02):
一台优派的液晶电源给打坏了。。查了下。。只查出LD7575PS出了问题。。换上去通电第8脚的R9 10k的电阻烧掉。。7575.1 2 3 4 6脚短了。汗!其它的元件查查也都没什么问题!请诸位大哥给点思路!
电源

网友:
8脚那两个电阻是启动电阻,就是8脚对地短路了,那两个电阻也不会烧坏了,因为那两个电阻阻值很大,
现在修好了,怎么不说一下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应该是8PIN的910K启动电阻烧毁导致的LD7575PS损坏,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