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7 19LCD 短路

楼主(2009-08-02):
长城M97 19LCD 短路, 拿来是电源板烧了,修好后空载可以开机,就是不接4个灯管。接上4灯管开机就短路。灯管是好的,试过,是不是高压条不行还是电源负载不起??? 量了下电源板和高压部分 没发现短路的,高压部分就3个芯片:0B3316NQP 和2个管子STM6930A
芯片

网友:
可以用代换法换个4根接管的高压条,就可以试出问题了。条件允许的话,尽量还是换吧!

网友:
应当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没修好,请列出你修过更换的器件,很可能是电阻阻值有问题

网友(2010-02-01):
我也正在修到一个这样的。。

网友:
感觉还是电源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