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08-02):
长城品牌机主板,p48M00pro

复位针无电压,诊断卡跑1A,无CPU供电,其他电压正常,复位针经过一个102电阻,再过一个472电阻,进入一个复合MOS管AO4600,在472一头有5V电压,另一头只有0.6,是什么原因把电压拉低了,电阻没问题

网友:
直接472换掉试试

网友:
先修供电。。。。。。。。。。。。。。。。

网友:
跑线  应该OK

网友:
你先有手摸一下CPU是不是有温度 有的话你就直接把MOS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