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3S开不了机

楼主(2009-08-02):
手里有块昂达NF3S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CPU风扇转,用手摸CPU无温度,显示FF,测试卡上面CLK灯不亮,开机和复位针脚上都有3.3V电压,电源旁边的管都测过了没问题,测试卡上CPU没电压,请问一下思路,本人是新手请各位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
CPU供电有吗
再复习一下,开机四大条件:电压,时钟,复位,PG

网友:
CPU还没工作,测CPU下管有无问题,没事的话更换电源IC

网友:
你先看看CPU座旁边的电感有没有供电(CPU核心供电),再看上下MOS管的G.D极的对地阻值,如果G.D极阻值同时偏小则管坏了,正常CPU VCORE供电上下管G.D.S极对地阻值是,上管G极400以上,D极200以上,S极25以上,下管G极400以上,D极25以上,S极接地.如果不正常,可更换,在查此供电的输入是否正常

网友:
用你的假负载测下各主要点的电压,

网友:
我用假负载分别测得对地电压是,,总线电压0V   CPU到北桥AD输出 0V     CPU到北桥AD输入 0V               总线电压 0V    基准电压0V  VDDA 2.47V   核心电压 0V    复位电压  0.13V    时种 0V         PG 2.47V   请问一下给位,给我一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我用假负载分别测得对地电压是,,总线电压0V   CPU到北桥AD输出 0V     CPU到北桥AD输入 0V               总线电压 0V    基准电压0V  VDDA 2.47V   核心电压 0V    复位电压  0.13V    时种 0V         PG 2.47V   请问一下给位,给我一个维修思路谢谢   还有就是电感两边没电压,上管两边脚分别有11.74V电压,下管都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