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电脑主板跑电路实践

楼主(2009-08-02):
本坛的跑电路帖子我都看过了,不过理论多与实践,尤其针对笔记本电脑跑电路。

笔记本电脑主板集成度高,基本都是两面都有大量元件,有些本子还有几块板子。

不知道各位对笔记本主板跑电路有何心得?
比如正面一个点,往往要跑到反面,请问各位两个表笔是怎么放置的?使用专门的夹具夹起来的嘛?

比如一个io芯片引脚距离非常近,很容易碰到一起造成短接,要测另外一面的一个跟他相通的点时候,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呵呵!本本跑线路很复杂的,很多要过孔,现在都是看图纸了

网友:
跟台式机比,太复杂了,所以要请教各位有经验的朋友。

很多情况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
论坛有介绍用铁刷刷的

网友:
楼主 就我而言 笔记本维修跑线路的比较少,
一般的板子有图纸。直接看得到。
对于没有图纸的板子 也可以查数据手册 一样轻松

网友:
有图纸,或者查datasheet,也是要跑线路测量的

网友:
说那么多怎么没人说重点呢

网友:
有图纸就容易多了

网友:
数据手册从哪里找呀

网友:
一般都是看图纸.跑电路会跑死人的

网友:
我的方法就是插卡

网友:
楼主 就我而言 笔记本维修跑线路的比较少,
一般的板子有图纸。直接看得到。
对于没有图纸的板子 也可以查数据手册 一样轻松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说的数据手册指的是什么。难道你说的图纸是指点图,手册是指原理图???

网友:
数据手册是什么啊,给介绍下啊

网友:
晕死 , 简单啊。。   直接查IC数据, 就知道周围的 东东了、、】

网友:
听你们楼上讲,听的不是太明白,我也不清楚数据手册到底是什么东东,楼上的最好讲一下,期待,

网友:
是各芯片的PDF手册

网友:
现在很少跑电路了,大多是看图纸,自己感觉没有图纸的,很少能深入维修

网友:
数据手册是datasheet吧?

网友(2009-09-09):
哪里能找到图纸呢

网友:
看不懂软件,也没有用过,有哪个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