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上下跳动

楼主(2009-08-02):
接修一台液晶,刚开机正常,开就十几分钟就上下跳,而且看不清楚图象,我把屏和高压板焊了一下,用了半天都没问题,客户拿走了说一拿回去又是用了十几分钟就跳,会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那个电容有问题了。代换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电容问题多

网友:
是驱动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