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56坏内存能用好内存带进去,但没有容量

楼主(2009-08-02):
有两条内存,用好的128内存带进去后,自检显示128.软件也是显示的是128,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还有以前有条256认到了64

网友:
SD/DDR? 查SPD

网友:
没有识别后面的容量,说明根本就没有认。只有识别了总容量后的测试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