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个问题 何谓PC3000专用硬盘?

楼主(2009-08-02):
PIC PC3000 专用硬盘-金九盘80G

,必须使用6Y或者4D硬盘

4D硬盘型号:4D040H2   DSP盘即可

6Y硬盘80G须与以下三点相同即可使用

第一:Code:YAR41KWO

第二:Y2开头

第三:6Y080L0

如果购买到假盘,写固件后,会写死盘,此硬盘就报销,无法修法的.

请问这是为什么 难道普通硬盘不能装PC3000吗?小弟菜鸟 希望各位大大不要嘲笑~

网友:
ACElab对PCI3000加密,分别提取了主板的BIOS,硬盘的固件,针对每一台具体的硬件提供注册文件。破解版的PCI3000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机器暴破,主板一般深圳工包的845GL,GV一般都能用,硬盘符合以上条件的可直接用,不符合的要经过提码,算好后回写固件才能用

网友:
那现在的免卡破解版是不是就没有以上问题了呢 可以随便在什么硬盘上安装了呢?

网友:
听说是恢复数据用的

网友:
进来学习,新手刚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