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明基17LCD开机一亮就灭

楼主(2009-08-02):
如题。开机一亮就灭了。不知道哪的问题。没思路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断路了吧

网友:
加焊了一下没用。想不出哪了》

网友:
高压电路,坏的情况多一些,你焊了?那肯定拆开了嘛。是高压一体板吗?一般情况是:C5706或C5707,两端的电容104  这些地方要补焊,先量一下三极管再说。经常坏。如果焊了用的时间不长,又坏,建议加装一根高压条。

网友:
高压电路或是灯管问题,一般高压电路的故障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