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R2C 保护隔离问题

楼主(2009-08-02):
SONY TR2C  保护隔离问题    电压过去 卡在一个4925B 这个管子上    这个管子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控制的    入16V   出只有0.5几V     直接绕过去  可以开机 但充电部份有问题   插上电池就大断路

另求图纸  那位兄台有图纸帮上传份 谢谢

网友:
如果是板上标了Made in japan的都没有图纸。这类问题,我看其它人修都是废掉充电功能。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网友:
  机器刚刚收的  拿来的时候 都好用  收来用了二天就这样了  完蛋了

网友:
保护隔离我一般都是用线直接飞的。

网友:
直接飞过去就能用了  可是充电部份就不能用了  哎!!! 刚收的机器 这下卖不几个钱了  4935B 这个管子 挺复杂的 我跑了一下线路 接了好几个地方  都是小六角的那种 要是没有一样的板子 或是图纸 根本就没别想修好了

装上了,直接飞过去 拆了充电电路  就这样卖吧 没别的办法了 哎!!!!!!!!

网友:
负载电路有问题,引起 保护,可先把管跨接起来,再修。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在那几个mos管的控制级上找问题吧,你把控制调低了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们都是维修员了,我看的着急,

网友:
顶多不挣不了多少,但不会赔的,有时间多跑电路,奇迹有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