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答题加分试题分析

楼主(2009-08-02):
很久没发帖了,答题加分活动中的电路分析一题已经结束,写上解题过程,大家交流。
本题有多个方法可以解出,这里仅以网孔电流法和基尔霍夫电压/电流定律作解,不对之处,敬请指出。
其他解法欢迎跟帖。

一、网孔电流法
网孔电压方程的一般形式为:
主网孔电流×自电阻 ± 相邻网孔电流×互电阻= 主网孔电压源电压的代数和
± :当相邻网孔电流参考方向与主网孔电流参考方向在流经公共电阻时一致,为正,反之为负。
代数:当电压源电位升方向与主网孔电流参考方向一致时为正,反之为负。

对网孔1列方程:
(2+2)I1-2I2=4
对于网孔2,很容易发现,网孔电流I2就等于电流源的电流,为2A。
代入网孔1方程,解之得I1=2A
则U=2I1=4V

二、基尔霍夫电压/电流定律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从回路中任意一点出发,以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沿回路循行一周,则在这个方向上的电位降之和等于电位升之和。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任一瞬间,流向某一结点的电流之和等于由该结点流出的电流之和。

对于最上部分长方形的回路,运用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得到:
U
1=U-4,方向如图
对于红色结点,运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得到:
I3=I1+I2
其中,I3=2A,I1=U1/2=(U-4)/2,I2=U/2
解之得,U=4V

网友:
你的答案是对的,只是你没看清题,输入“4”就行,你输的是4V,可能是这个原因吧,1点威望对你来说不用这么认真吧

网友:
回2搂。
我有65点威望呢,我是不在乎积分的。
大家交流下,毕竟还有很多答错的或者想答又不会的。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
就象考试一样,总要有试卷分析吧,^_^。

P.S.是比较粗心,写成4V了。

网友:
这个题目正如楼主说的解法很多,楼主的答案没有问题,解法也没有问题,问题是花的时间会稍微多些。
这种题目首选节点法,好处是可以减少方程阶数。如果利用题目特点求解会有意想不到的简便。节点法选参考节点很重要,我们选右边的节点为参考节点,这样U2和参考之间是个电压源电压为4V,就直接已知,不用计算了,有: U2=4V
现在根据节点法列出U节点方程:
(1/2+1/2)U - (1/2)U2 =2
代入U2到已知值:
U -2 = 2
立即得到:
U=4(V)

回路法用的人多,节点法有好多人不习惯。

网友:
你的理论真的不错,但还的看清题,我上学考试时这样的错误好多,你的答案使我想起了我上学时的错误。没有进入高的学府这也有这一原因

网友:
这道题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网友:
我和答案也是“4V”,记得小学时数学老师常提醒我们写答案要写单位,没想到这次就因这单位给害了!
我想提起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