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N68主板上网受限制,用独立网卡故障依旧

楼主(2009-08-02):
梅捷N68主板,使用一切正常,就是上不了网,右下角出现黄色的感叹号,显示上网受限制,用独立网卡故障相同。IP地址设成固定之后,没有黄色感叹号,但数据包依旧能发送无法接收,确认系统与驱动均无问题。主板为南桥北桥一体。不知是否桥坏了呢?

网友:
难道真的是板坏了吗?还是还有其它的设置问题没有设置好呢?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系统问题 有没装了过期的卡吧死机?

网友:
好像是软件的问题,你查一下软件设置的情况吧,IP地址有设有的错误,在没有DHCP的主机情况下,都出现你说的情况,楼主好像发错地方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把板载网卡拆了?

网友:
你别管他有没有叹号,你Ping一下自己的IP地址,如果能PIng通了,基本就是软件设置问题,先软后硬嘛!!!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是8201的网卡吗

网友:
你们说的都不对 组网了吧? 网线有接头是吧?看下网线 肯定有两条线短路了 今天我就遇到这么一个主 硬说自己的网线是好的

网友:
你那DNS设好了吗,可以改几个DNS服务器试一下,通常这样的现像都是DNS没有设好

网友:
先确定驱动正确,查网线是否完好,还有路由也要看看,先外后内,先软后硬,这样查找都不行的话,那就是集成桥不良了!

网友:
建议你把主板上的板载网卡拆了,再上独立的网卡试。不行再说。

网友:
设置\系统\网线\网卡这些方面查原因,网络问题很简单的

网友:
12楼正解,LZ可按此方法操作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客户的一台台式机,在我这上网正常,拿到他那里上不了网,有本地连接,显示“受限”,手动设置IP后还是不能上网,而他家的笔记本却正常上网,后来我问了客户,他的网线是从办公室那边拉过来的,距离超过一百米,恰好他家又要多机上网,拿了一个HUB过去,接上,一切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老大分析下。

网友:
网线问题也这样!

网友:
网线超过100米信号就不行了 加个终端 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好像是软件的问题,你查一下软件设置的情况吧,IP地址有设有的错误,在没有DHCP的主机情况下,都出现你说的情况,楼主好像发错地方了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了吗?固定IP也不行呀,我想是你发错地方了吧,未了解清楚前先不要说人家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客户的一台台式机,在我这上网正常,拿到他那里上不了网,有本地连接,显示“受限”,手动设置IP后还是不能上网,而他家的笔记本却正常上网,后来我问了客户,他的网线是从办公室那边拉过来 ...
引用 网友B:

因为HUB有放大作用的,所以OK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期待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连接网卡和网卡接口的8根线全部切断就OK  我前几天遇见过 问题一样的 线切断就OKL了

网友:
网线 有短路也这样的 你先把网线拔下来 用短线单接路由 自动获取IP看看正常不

网友(2009-09-16):
不止一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都是因为安装了卡巴斯基。

网友(2009-11-26):
这种情况我在磐正的板见过,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进设备管理器看有没有网卡的驱动啊???
若能显示问号或叉叉,或!号.那就装驱动啊,插金手指啊.还有救.
要是根本没有网卡那项.就换网卡芯片算了.
要么就是桥坏.
前提是网卡芯片供电正常,没有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还少见了

网友:
应该把板载网卡摘下去,然后就应该可以用独立的网卡了,要是还用不了独立的你就可以焊桥了
呵呵

网友(2010-01-24):
应该是没设独立IP地址

网友:
重做系统就OK啦。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有关文件损坏了,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