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500GT显卡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02):
插上显卡代码一切正常,就是在正常的最后跑 2E 然后就听见滴。滴。滴。滴的声音了,不亮。求。。。。。。。。。。。。。。。。。。。。。。。。。。。。。。。。。。。。。。。。。。。。。。。。。

网友:
你最好把故障现象  描述清楚

网友:
如果电路供电正常,这种卡多数是GPU问题。

网友:
LZ能说清楚一点吗?你插上显卡跑码正常显示器可以显示吗?你的主板有集显吗?没有的话你不插显卡  主板检测不到显卡肯定报警、把情况说清点我们也好帮你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