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主板主复位测试点

楼主(2009-08-02):
怎样测量主板主复位测试点?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首先可以看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有的是亮一下就来灭.有的是灭一下就亮.如果是测CPU的复位.可以用假负载.上面标有复位的测试点.看它是不是一个高电平.然后点复位开关.这个电压应是从高到低在到高的一个跳变.

网友:
CPURST#在假测,北桥复位测板载芯片或查图纸,PCI:A15  ,AGP:A7  ,IDE:1,  LPCBIOS:2  IO的看相应型号了,如w83627:30,8712:37

网友:
3楼  很详细  对了  我想说的是 DDR3的内存现在有复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