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引导

楼主(2009-08-02):
英特尔865主板 开机提示:a bootable device has not been detected consult the troubleshooting sectin of your user's manual.

出现提示后,键盘就没反应了

这是什么问题,求解决办法

网友:
没找到启动盘 ,估计引导区挂了,找个系统盘看看

网友:
清下COMS试下

网友:
没插着硬盘和光驱,COMS也清过了,不行

网友:
不认硬盘吧 换个盘试试

网友:
引导区挂了,找个新硬盘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硬盘数据线不行了,换了一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