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p4m-e pro自动上电

楼主(2009-08-02):
故障现象:接通ATX电源,主板自动上电,且能正常跑码,能进系统,使用都正常,可以按住PWR键关机,开机。
  此板为VIA-VT8235  SB,开机排针有3.96V待机电压,经过几个电阻进到南桥,由ATX紫5跑线到apl1084,1084B:5V,D:3.96,E:2.29
   求思路检修?

网友:
好的啊 啊   你把COMS放下电先吧   有些主板就是非正常关机是会自动上电的啊 啊

网友:
自动上电只要触发排针那电压正常应该就是没事的,能正常关机就OK

网友:
自动上电时,跑FF.00,或C1C0或C5.C0,不自动上电,可以正常开机关机,换过IO故障依旧,是否有可能sb局部开机电路损坏,VIA芯片的南桥一般都参与开机。1084和那个三极管,三个脚的电压分别是3.69、2.74和5.12

网友:
没人回复,是不是都认为是bios设置,或者电源什么的问题的啊,刷过bios,改过设置,更换过bios,换过电源,是否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COMS跳线插反也会自动上电,32K坏也会,当然SB坏也会。。。太多太多可能,需要您亲自去试验

网友:
还是斑竹说得好

网友:
还南桥得话 成本就高叻  这种没有问题其实没什么可以修得

网友:
板卡兄说的有道理,coms跳线没有插反,我准备把开机电路里用到的元件全换下看看是什么情况,谢谢版主给的意见

网友:
我觉得只有能正常进系统,不死机不蓝屏
在系统里能软关机,硬关机也行
就没有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