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BA-100主板集成网卡在VISTA下怎么用不成???

楼主(2009-08-02):
黑潮BA-100主板集成网卡以前在VISTA使用正常,换了块CPU后就找不着了,在XP下使用又正常,网卡芯片烤过也是一样的,何故???

网友: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BIOS是最新的版的,已加入SLIC2.1的,在换CPU之前一直运行正常,驱动一直是VISTA自带的,从驱家下载最新版的也不行

网友:
XP下能用,在VISTA里显示是PCI TO PCI BRIGRE,还带个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