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30开机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9-08-02):
X30开机不定时掉电    换了MAX1631   和MAX1718,故障依旧。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呀?

网友:
开机控制芯片换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那个时开机芯片呀?

网友:
楼主所说的能不进WINDOWS撒,是在DOS下就掉还是……,我想楼主是不是可以说清楚一点撒,这样大家好帮你 忙撒,2楼的说开机芯片是指何物撒.有开机芯片这一说法吗?

网友:
呵呵   你把他们说晕了  那机器修了以修不行就还主板啊    买一块主板才100 块  我的买了两快了

网友:
谢谢热心的师傅!
那个机器X30正常能用,能进系统有时用半个小时,有事用一个小时,有时用几分钟,有事甚至开机进系统过程就突然掉电!

网友:
把南桥搞了